原点回归指令ZRN非要使用REF指令吗?

楼主(2016-12-22):
根据手册上的说明,如果要让ZRN指令正向回归,就要置位方向信号,并使用REF指令,测试时不使用REF,一样能实现相关功能,想请问具体差别,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請問你看的是哪本手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看的是哪本手冊呢?
三菱定位指令篇

网友B:
手册没讲一定要用啊,我从来都没用过

网友C:
我也从来没用过。

网友D:
可以不用吧

网友E:
可以不用

网友F:
我也从来没用过

网友G:
当然有点区别哦,只不过在低精度控制的情况下,你压根就看不到区别。
REF指令是立即刷新I/O点,程序如果扫描时间长的话,高速下原点复归的时候
电机停止下来就会有较大的误差了哦

网友H:
程序在几千步内根本用不上啊,刷不刷新都无所谓的,看不出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