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无法安装

楼主(2016-12-22):
我的电脑刚做的系统是WIN7的64位系统但是装三菱PLC编程软件时双击SETUP后过一会就没反应了,也不出现任何画面,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急等回复!!!多谢多谢!

网友A:
裝 10.03版的GX 或是works .

网友B:
早期的软件不支持64位的系统。要看你装的哪个版本软件,和系统兼容不。

楼主:
但是我公司另一台电脑也是WIN7的64位系统就可以安装,为什么我这个电脑就安装不了,没找出原因来,请各位大师帮解决!

网友C:
换成能安装的那个电脑的系统就行了。

网友D:
基本上都是系统不行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E:
GX developer 得先安装EnvMEL里的文件在装 主文件 打开时要等一会 千万不要多次打开 Windows系统版本越高等的越久 (不知道什么情况)安完兼容启动
GX WORKS2 直接安装

网友F:
WIN7的64位装三菱PLC编程软件时右键单击SETUP,选择“以管理员方式运行”即可安装
三菱编程软件无法安装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