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12-22):
220V交流接触器的线圈误接了24V 的直流电会出问题吗???????

网友A:
会烧坏的
线圈高电压接低电压的不会烧

网友B:
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哪就是24V供电时不能吸合

网友C:
一般不會出現什麼問題,你可以接接試試看。

网友D:
顶一下二楼

网友E:
肯定会发热烧坏,不信你试一下

网友F:
应该是不会吸合,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G:
还未试过呢!你试完告诉我们好吗?
Lu

网友H:
会烧坏的,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I:
按照原理来说是不能吸和,没真的试过,希望听一下试过朋友的解答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哪就是24V供电时不能吸合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哪就是24V供电时不能吸合
不会吸合的后果的确挺严重的,吓新人不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L:
接触器没有动作,可能会对24v供电有影响

QQ:1121930977

网友M:
不吸合 其他什么问题都不会有的 烧线圈 有可能吗

网友N:
应该没有严重问题,指示不会吸合,不能正常运行而已

网友O: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电压。尤其日本的机器。有110v。继电器。没看清线圈里的标注电压。把110v的机器接到220v就惨了。24v的就更加惨了。交流直流不分。还有计时器。就像很多新手装滑块的时候。没有不掉玻珠的。螺丝一拆。一没注意,滑块滑出来了。玻珠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