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不能重建应用

楼主(2016-12-22):
从触摸屏上载下来两个文件AA6和AF6两个文件,但在重建文件的时候弹出out of memory OK to resume报错,请问哪位知道怎么解决?软件版本6.0.9和6.10.0都试过。

网友A:
试了也不行,我的版本也是6.10,难道版本还太低?
已经上传,请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B(2017-03-08):
再换个屏上传,没有的话就屏屏传也可以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C(2017-07-19):
還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