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S7-200 测量温度。3次测量的是一个位置,寄存器也是一个,请问怎么把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值显示到触摸屏上啊?
有哪位师傅给指点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A:
把每次测量值分别存到不同的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