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手自动切换

楼主(2016-12-22):
SFC编写程序时,有手动操作和自动操作。在自动执行时,手动自动按钮被突然有原来的自动位置打到手动位置,请问SFC的程序怎么处理啊

网友A:
自动运行时打到手动位置,属于违规操作,直接停止运行自动程序,和按下紧急停止按钮一样

网友B:
先停再換檔。比較安全。是三菱的嗎,是用初始化指令,先按指定的第七個元件,再把手勸到自動任選一個,再是第六個元件。

网友C:
有没有程式示例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