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3个称重仪表偶尔测量的高出几KG左右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6-12-22):
3个同品牌同型号的仪表 ,都是单独接一个200KG的称重传感器,和FX1NPLC通过模拟量4-20ma给定PLC
机械结构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压缩气弹簧,用来测试气弹簧的压缩和膨胀
现在偶尔3个表同时会增加5KG左右,过半小时左右又同时好了,传感器接线没问题 PLC和仪表的读数是一样的

网友A:
线的问题或称体本身的问题

网友B:
模拟量本来误差大

网友C:
嗨!我是诚心诚意想帮你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触摸屏等等 软件能一样吗 。
你若用的是欧姆龙plc 你把5#键加大或减少0.0几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C:
还有你的目标质量是多少 才能正确的帮到你

网友D:
你的结构是:称重传感器--->称重仪表---->PLC,三路之间相互独立。
三路都同时出现,那就要怀疑实际测量压力发生了变化。
你可以用精度比较高的数字表对比正常和“不正常”时测试称重传感器的激励电压和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请教!有3个称重仪表偶尔测量的高出几K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