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说下PLC发送的脉冲频率和真实伺服转速的关系吗?

楼主(2016-12-22):
我想知道这样的计算方式,伺服能否直接两种模式一起用,不用切换。

网友A:
一般伺服都有三种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转矩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
时来运转,常来看看

网友B:
比如你的伺服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 如果你的脉冲频率也是10000 那就是1秒钟 你的伺服转了一圈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