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用3U PLSR指令控伺服在一条直线上来回运动,动作:原点位慢速走设置长度一一步进指令变成高速设定长度一一步进指令减速到慢速,到限位仃止,(因为这个长度根据产品长度会发生变化,只能用限位来仃,不能靠设定长度脉冲数来仃,所以实际设置的长度脉冲耍长过慢速距离)一一步进指令转成回原点高速,快速设定长度位置后一一步进指令变慢碰到限位仃止(这里也是限位仃)。
那么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慢速到极限位时碰到限位开关有时仃不下来,会过冲。但手动又可以,限位开关有信号。但回原点又不会这样。设备是新机,调式介段。找了一天问题,还没找到,钻进死胡桐了,请各位大师指点下。在线等

楼主:
自已顶,不要沉。
图片大传不上来,指今是这样的:
Ldp  m40快速信号
set  s30
ld  s30
out  t18  k3
dmov  k10000   d200
dmov  k50000   d202
dmov   k300     d204
ldf  m8340
rst  s30
set s31转慢速
ld  s31
out t19 k3
dmov  k1000  d200
dmov  k5000  d202
dmov  k500    d204
ldp   x11极限位(此处靠开关控制仃脉冲输出)实际长度脉冲没发完
rst  s31
set32快速回0点。
ld t18
or t18
dplsr  d200   d202 d204 y0
问题就出现在s31这里碰到开关不复位,过冲

网友A:
看不懂,出程序...........

网友B:
你 程序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程序没问题,限位开关质量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C:
有始有终,不错!

网友C:
ld t18
or t18
dplsr  d200   d202 d204 y0
第二个应该是or t19吧

网友D:
搞了半天行程开关质量问题,你程序也有点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程序没问题,限位开关质量问题,谢谢各位

可以加双限位,一个减速慢慢!一个终止位停机

网友F:
伺服控制直线滑台,限位用光电开关不好一些么?机械限位开关如果质量不好容易产生接触不良。

网友G:
既然用伺服还用行程开关做主要定位方式?行程开关一般用来做极限停止,防止冲过头啊

楼主:
现在改为接近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