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200 MicroWIN SMART V2.1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6-12-23):
如题,STEP7-200 MicroWIN SMART V2.1软件安装安装完成后,不能运行,点击软件运行图标,弹出计算机丢失System.Data.dll的错误对话框,参考图如下。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32位的。尝试过百度上的方法,还是无法解决。求大神帮助!!!!
错误对话框
电脑版本信息

网友A:
直接下载.DLL注册修复一下看看
下载了的,但注册不成功,不清楚什么原因。也用修复工具修复了的。

楼主:
下载了DLL脚本,但注册不成功。还用修复工具修复了下,没效果~~~

网友B:
只能重新做系统后在安装了,我也出现这种情况,后来重新做了系统就没问题了。
哎,不想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