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A伺服电子齿轮比分子分母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16-12-23):
我在设置电子齿轮的时候在PA06按下SET键,出现3091数字,然后在3091状态下又安了"mode"又出现了数字150,那么我想问哪个才是分子

网友A:
去官网下个MT WORKS2 在软件里面设置很方便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是3091是分子还是150是分子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个MT WORKS2 在软件里面设置很方便

网友B:
好像两个都是的,150是前面的数值,后面是3091,就是说设定的实际数值是,1503091
三菱J4-A伺服电子齿轮比分子分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