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te I/O更改

楼主(2016-12-23):
你们好
我手上有个案
要把Remote I/O变成直接用主机架底板做连接
所以Remote I/O要换掉
刚开始接触欧姆龙PLC
所以还不熟悉
请问我该怎么做
有推荐的文档下载吗
补充一下
是CS1G-CPU44H

网友A:
這樣的話,要加IO模塊就可以了.沒有必要要文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