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西门子初涉,当然每个子程序编号和激发条件不同;另问题补充,是否每个子程序后面要加返回指令或是在主程序中加?从子程序返回主程序后(意外中断或断电)时,子程序里的输出Q、定时器计数器等变量值是否还在保持计数?如果是如何做复位处理?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不能,子程序不是功能块.

网友B:
哪家子程序和功能块能同时调用,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家子程序和功能块能同时调用,求教。

具有多个CPU的PLC可以同时调用,例如Q系列上插有多块CPU的机型。

网友B:
谢谢,我只做过冗余,长知识了。

网友D:
开眼界了!论坛真的高人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