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绝对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16-12-23):
用步进电机带同步带运行,每次走固定距离,然后停止一定时间,在停止时间内做相应动作,在不断电及无故障情况下,一直反复运行,现在采用相对位置指令drvi,换成绝对位置控制的话,回原点zrn指令中需要在同步带上加DOG块,位置一直增加,怎样才能避免程序进入死循环,谢谢

网友A:
说的有点不明白了,DRVI相对位置控制 DRVA绝对位置控制,ZRN回原地,由此可见你的程序在回原点的位置没有做好。

网友B:
绝对定位是目标点与原点之间的距离,相对定位是上一点与目标点之间的距离,你把这个理解了就好办了!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点不明白了,DRVI相对位置控制 DRVA绝对位置控制,ZRN回原地,由此可见你的程序在回原点的位置没有做好。

网友D:
只要开机走一次,原点回归就可以,用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都可以,只是每次行走的参考点不同,一直循环没事,只是存储器的值一直在增加,不会成死程序

网友E:
整数圈的时候把当前位置值做清零处理,然后再继续运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