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新买的三菱FX2N-32ET 的PLC,发现没有与电脑通讯的接口,请问各位大侠,该如何与电脑通讯输入程序,
是要买什么扩展模块吗?型号是多少?

网友A:
FX2N-32ET 这是一块扩展单元不能直接输入程序

网友B:
引用楼主依存振于2016-12-23 17:21发表的 求三菱 FX2N-32ET 的PLC与电脑通讯的方法 :
新买的三菱FX2N-32ET 的PLC,发现没有与电脑通讯的接口,请问各位大侠,该如何与电脑通讯输入程序,
是要买什么扩展模块吗?型号是多少?

这就是一扩展模块吧,主机一般是MT/MR的

网友C:
看来买颠倒了?

网友D:
FX2N -32ET       输入16点   输出  16点的扩展模块,E表示扩展    T表示晶体管输出,你开买错了 ,你需要买FX2N-32MT-001的
直接买多个FX2N-32MT-001就可以连接到这个扩展模块吗

网友E:
你要买的是主机模块,这个扩展模块.

网友F:
你先写个程序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