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谁知道铜排表面为什么要做得很粗造。光滑的面不是接触更好吗?

网友A:
引用楼主工控玩家于2016-12-23 18:54发表的 配电柜铜排 :
谁知道铜排表面为什么要做得很粗造。光滑的面不是接触更好吗?

粗糙让人不敢摸,散热好!

网友B:
加工的成本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粗糙让人不敢摸,散热好!

网友D:
粗糙的铜排在压接受力的过程中粗糙面会发生形变,利于增大接触有效面积。你注意看许多铜排做得都很规整,但接头出就会粗糙处理。铜排硬度高,如果太过光滑,实际接触面积反而变少。铝排由于材质本身就比较软,容易发生型变化,所以一般就不做粗糙处理。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F:
这与成型工艺关系很大,冷成型的表面较光滑,热成型的较粗糙

网友G:
铜牌接触表面连接位置一般会有特殊处理,就像“楼主说的粗超”或者用涂银粉或者锡处理(仅供参阅)
独自漂泊

网友H:
涨姿势了

网友I:
加个玻璃罩壳

网友J:
涨知识了
配电柜铜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