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Q06H更换后设备无法运行,求助

楼主(2016-12-23):
更换新的CPU后灌入源程序(包括PLC参数、定位模块参数),设备开启复位后,伺服电机可以复位,但一会儿就定位模块报警,报522——设定速度超限,但在源程序参数里并没有超限。
第一张原参数,第二张是复位后的

楼主:
有哪位大神帮个忙解决下嘞

网友A:
NO.1指令速度错误,重新设置就行了。是否有上位机?
有上位机,现在就是重新设置速度后,再复位,依旧会这样,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看你第二张图片对比,定位地址,与速度都是比较乱,可能PLC CPU定位数据运算有异常
可是这是源程序,里面什么都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