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4):
想跟踪玻璃的边缘涂胶,材料透明玻璃,形状不定。有没有做过这个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需要用到机器视觉了
有什么好的品牌
寻师傅多名

网友B:
最好买个机器人,就能解决了
什么牌子的,好用吗

网友C:
类似传送带跟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好买个机器人,就能解决了

广州数控这几年在做工业机器人,可以看看http://www.gsk.com.cn/robot.asp
好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E:
不规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不在一个平面的确不好做!如果在一个平面好办做一点!
有圆形方形三角形梯形等等

网友E:
做一个旋转转盘放玻璃,在刷子上面做一个靠山就可以了,只是简单的机械装置再配上传感器就可以实现自动化了。
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E:
有一种木工仿形机你去百度一下,应该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

网友F(2022-10-08):
用个传感器寻边就行了,门窗行业用的很成熟了 涂胶机,机器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