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4):
大家好,我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只要M500-M599随便哪个地址为ON都导通M1这个地址,因为前面M500-M599太多了,全部按照普通那种导通来写太繁琐,想请教大家一个更好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只要M500-M599不为0,M1有输出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B:
mov k100m500 到D0
D0〈〉0  OUT M1

网友C:
LDD>  K8M500  K0
LDD>  K8M532  K0
LDD>  K8M564  K0
LD>  K1M596  K0

OUT M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D>  K25M500  K0
OUT M1

K25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D>  K8M500  K0
LDD>  K8M532  K0
LDD>  K8M564  K0
LD>  K1M596  K0

感谢!!!

网友E:
FOR-NEXT 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