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s7 200的程序,看看我的这个程序怎么修改量程

楼主(2016-12-24):
现场过来的4-20ma的信号,但总是波动太大,所以增加了信号隔离栅,但是液位和现场对不上,看看是不是量程有问题,AIW8这个通道里,现场是0-1bar,对应PLC0-300

网友A:
把符合表发上来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B:
"滤波"作为公共程序干嘛不都用临时变量,这么多变量往同一个绝对地址写入,到底谁说了算?

网友C:
波动太大程序也很难处理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楼上正解,一般多个程序同时调用一个公共程序时公共程序中最好使用临时变量,如果使用绝对变量PLC在处理时容易出错。
s7 200的程序,看看我的这个程序怎么修改量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