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累积误差

楼主(2016-12-24):
各位大神,请问我用的三轴伺服系统,为什么走一段时间,就会误差1~2mm,这个累积误差也太多了。每次都要会原点,请问谁有解除误差的好方法?

网友A:
是用PLC发脉冲的吗?
有可能是脉冲漏了,可以加强抗干扰!
用绞线,加隔离网,电源绕磁环,接地...
如果可能,把脉波形式改成A/B相,会比较好
有些厂牌伺服驱动有脉波命令的滤波器可以设置!
也可以试试,虽然不见得有效!
用总线控制就不怕漏脉波,但是价格高!
不然还可以用智能伺服,内含运动控制功能的那种!
下载积分:+1(zaq1234)

网友B:
楼上的什么都说了,我还说什么,不过我建议钱能解决问题

网友C:
走一段时间或次数让回原点一次

网友D:
是不是齿轮比设置的有小数点

网友E:
有没有丢脉冲很容易就查出来了:直接比对上位机发的脉冲数和伺服接收脉冲数就行了;比如发1千个脉冲驱动器上是不是收到1千个。
齿轮比也很容易处理:直接发固定脉冲数量尺寸就行了;比如1万个脉冲10mm。
有些误差是机械结构导致的,并且会累积,找到规律程序里可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