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計數器寫故障代碼請教

楼主(2016-12-24):
請問如果我寫↓
LDX0
OUT C0 D123
LD C0
OUT Y1
我的Y1輸出接上計數器的話,計數器就會直接顯示123這個數字嗎?

网友A:
D是个寄存器,里面的值是多少不知,上面程序是当C0的值计数等于寄存器值时,Y1就输出

网友B:
楼主看看基础手册吧

网友C:
基本上每个计数器上都会附带电路图,仔细看看原理

楼主:
我使用的計數器型號是 Omron H7EC 他只有輸出 及 Rest 接點可以接線 總共4條線。
想請教各位前輩,可否寫個範例給學生參考參考呢?

网友D:
想把寄存器的数据显示出来,估计只能使用文本屏或者触摸屏了,用数码管或者通讯都比较麻烦。

楼主:
我的寫法可能有錯,如果不使用寄存器 那有辦法顯示出自己想顯示出的數字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寫法可能有錯,如果不使用寄存器 那有辦法顯示出自己想顯示出的數字嗎?
用数码管可以写的

网友F:
太乱了,此计数非彼计数。

网友G:
要想计数器显示123,只有给计数器发123个脉冲,你的想法不错,不过123这个数太大了,可以设成单位数,这样可以少发几个脉冲,清除故障时,复位计数器就好了。
永无止境 !@#$%^&*

楼主:
如果這樣寫呢?
LD M8011
AND X1
OUT C0 K25
LD C0
OUT Y1
Y1接計數器,計數器上就會顯示25嗎?

网友H:
你直接LD X0 OUT Y1 不就好了

网友I:
简单的很,多看编程手册!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能指點一下嗎?
因為家中沒辦法模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