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FX5U能否通过以太网集线器进行数据交互?

楼主(2016-12-25):
如题! 有没有用过的工友,可以的话给小弟个方向。

楼主:
如果可以,那么同时与触摸屏通讯会有冲突吗?

网友A:
可以触摸屏也没有冲突

网友B:
说明书好像是支持最多8台以太网设备同时访问.

网友C(2017-02-24):
請問各位師傅,有範例可以供參考嗎?
小弟也是第一次使用FX5U,要使用乙太網路互通

网友D(2017-03-30):
用以太网的SOCKET通信

网友E:
没有问题,

网友E:
我有使用过,还可以电脑使用无数路由器连接PLC。

网友F:
FX5U最高可以被8台裝置同時訪問,包括HMI與work3,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