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lder 切换窗口器怎么设定密码

楼主(2016-12-25):
EasyBuilder 切换窗口器怎么设定密码

网友A:
双击切换窗口的元件,点击元件属性页面的安全,然后在用户限制栏里面选对应的类别,最后做一次登入用户就行了。不过我觉得麻烦,直接用宏的,a是设置密码,b是输入的密码,按确定后执行宏获取a和b做对比就行了
静水深流

网友B:
切换窗口 功能键的属性—安全,选安全类别即可,密码设置操作;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用户密码,即可设置自己想要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