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5):
我准备做个变频器通讯的程序,三菱变频器跟fx3u通讯,只控制速度,其他信号都接线,最多能控制多少个变频器?带八个变频器通讯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十六个呢?

网友A: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通讯速度是个问题
  • 下载积分:+3(apei2014)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正常速率设置成9600,传送一次频率信号不知道要多少毫秒?对多个变频器传送一次频率信号,所花的时间增加多少?

楼主:
    传输速率设置成19200或者38400,通讯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我看说明书里有这行,那是不是可以认为
    PLC对多个变频器传送一次频率信号,所花的时间与对单个所花的时间一样?

网友B:
    485模块最大只是19200
  • 下载积分:+2(apei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模块最大只是19200

    4楼这问题,您有啥看法?

楼主:
    大侠在哪呢?

楼主:
    贴子沉底了。有没有大侠出现?

网友C:
    可以加个FX3U-485ADP-MB做MODBUS通讯,最多带32个,通讯速度没有影响的
  • 下载积分:+2(apei2014)

网友D:
    这个主要还得看你负载侧对电机及变频器的响应时间要求吧,如果单纯是通讯的话,带8个变频器也最多是ms级别的,远低于电机的响应时间。个人理解,不对请各位大师指正。
  • 下载积分:+3(apei2014)
  • Q18399676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要还得看你负载侧对电机及变频器的响应时间要求吧,如果单纯是通讯的话,带8个变频器也最多是ms级别的,远低于电机的响应时间。个人理解,不对请各位大师指正。

    以前是用模拟量模块,但是会受干扰,速度波动较大,走通讯会不会好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是用模拟量模块,但是会受干扰,速度波动较大,走通讯会不会好点?

通讯受干扰更严重,用电流模拟量基本不会受干扰,本身硬件决定的.
  • 下载积分:+3(apei2014)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F:
    自己做时钟脉冲,比如定50MS发送写频率命令到1#站,下一个50MS发送到2#站这样就算16台循环一遍时间也不会超过1s
  • 下载积分:+3(apei2014) 热心助人!
  • 寻师傅多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时钟脉冲,比如定50MS发送写频率命令到1#站,下一个50MS发送到2#站这样就算16台循环一遍时间也不会超过1s

    这样子的话,速度能同步吗???
    加减速的时候速度会不会差很多?

网友G:
    用485通讯写速度十来个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加减速同步估计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曾碰到过变频器一启动,通讯就断了
    做过 12个变频器通讯 用的是国内变频器 用 57.6k通讯 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B(2017-06-05):
引用 楼主:

    这样子的话,速度能同步吗???
    加减速的时候速度会不会差很多?

    通信做速度同步要开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