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N与触摸屏远距离通信的最经济稳定的方法

楼主(2016-12-25):
如题,我打算把一个FX1N加一个触摸屏,距离大约50到100米,触摸屏是GOT970或者GOT1055,如果是GOT970的话是不是要加一个GT-RS4总线卡、FX1N加一个422模块是不是就可以呢?

网友A:
232,422,485BD距离限制50米,ADP500米,三菱专用协议
下载积分:+2(heidelberg5)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你,能不能跟我说说都需要那些具体硬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