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仁:问下三菱3U128点PLC与2N64点PLC怎么相连和怎么排程序IO点

楼主(2016-12-26):
各位同仁:大家好!
问下三菱3U128点PLC与2N64点PLC怎么相连和怎么排程序IO点;可以直接用拓展插口连接么,还有,编程要怎么选PLC 型号,X77之后要怎么排X点,还有Y点,请教了,各位

网友A:
不知道跨系列支不支N:N连接.
扩展口是不能用于连接两台PLC.只能通过扩展通讯模块,或者编程口.
下载积分:+1(辰枫俞)

网友B:
RS485通讯即可
下载积分:+1(辰枫俞) 热心助人!

楼主:
首先谢谢了,我看有些工程师没用485通讯,直接用拓展口连接的,能知道是怎么控制的么,再次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给位,是在下孟浪了,是2N32点输入输出的扩展模块,三菱3u PLC编程,输入X77点之后,可以从X100排列,X0—X77,X100—X177,X200—X277,X300—X377,Y点也同样,小型PLC X,Y点合计512点以下,谢谢了,各位

网友C:
X77之后,就X100,Y的也一样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