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6):
我是菜鸟,用的WIN8系统,求各位大侠支招解惑。1.我编写好了梯形图已经存储了,现在我想把存储的梯形图工程文件复制到U盘做备份,该怎样操作?2.在程序里存储的工程我想改名该怎样操作?

楼主:
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这么难的问题,还是让哥来告诉你吧。
1、看你工程文件存在哪里,储存成单个文件的话,直接复制那个文件就行,如果是储存成工作区格式,那就把整个工作区文件都复制进去。
2、改名的话,直接右击工程文件,点重命名。
在文件夹改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难的问题,还是让哥来告诉你吧。
1、看你工程文件存在哪里,储存成单个文件的话,直接复制那个文件就行,如果是储存成工作区格式,那就把整个工作区文件都复制进去。
2、改名的话,直接右击工程文件,点重命名。

复制学会了,就是改名还没有,实在文件夹改名吗?在文件夹改后在打开工程是找不了文件,后面的plc类型项目都不显示

网友B:
为什么我存储的都是一个文件。。。。
话说大兄弟是存成GX developer格式文件了?

楼主:
这就是我在文件夹对penwuta2改名后的结果图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在文件夹对penwuta2改名后的结果图片

是GXW格式文件吗  要是单一文件改名没事  要是存成文件夹的  只能另存为时改名  或者整个程序调用文件一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