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6):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接近开关输入PLC信号时,接近开关不管是ON或OFF,接近开关所对应PLC输入点都一直为ON的现象,(接近开关没有问题)同一品牌同一型号有些正常有些就有这种现象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杂牌用多了  啥问题都见过   我还见过U型槽的光电开关   你把它放在机柜里面就不工作的  放到外面就能正常的工作的  拆开机器试试 好了    装上机罩又不行   蛋疼啊

网友B:
这种要不是接近开关问题,要不是输入点问题,要不是安装位置使用方式不对
都没问题,这样的接近开关用在其他电路中正常,就是用在PLC上就出现这样的现象
寒江水

网友C:
产品的一个故障率,100个里面总会有些正常有些不正常的,不用担心
浮云游子意

网友D:
估计接近开关质量有问题,PLC输入点5-24V都可以点亮。

网友E:
还真没遇到过,公司用的接近开关质量好,是台湾佬在台购买的;若有损坏,均是人为或机械碰坏的多!

网友F:
应该是接近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G:
八成是杂牌,常年用三菱,欧姆龙,力士乐,光洋,SMC等从未遇见过这种问题。pnp和npn搞反了也会有这种现象
接线都没有错,都是用的NPN的,接近开关用在PLC上有这样的问题用不了,但接了个测试电路(蜂鸣器)能正常工作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H:
曾经遇过,近接开关输出被干扰,后面的指示灯会闪烁,看起来就像亮一半,

只要装在机台上就闪烁,拿在手上就正常,换了几个都一样!

机台接地搞了半天都没用!

后来把接线在磁环上绕个10圈左右可正常,

或是把近接换成塑胶牙的也可以!(通常都是金属外螺牙的)

网友I:
引用楼主六度心寒于2016-12-26 16:13发表的 关于接近开关 :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接近开关输入PLC信号时,接近开关不管是ON或OFF,接近开关所对应PLC输入点都一直为ON的现象,(接近开关没有问题)同一品牌同一型号有些正常有些就有这种现象

接近开关信号线没有屏蔽,在主电箱内部被高频副射干扰。注意布置线路走向,以防干扰。剩下的问题就容易解决。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J:
不要用杂牌

网友K:
不是开关有问题就是干扰了。

网友L:
这种奇惟杂症时常有,换换其它牌子的接近开关就好了,不要去考虑什么原因,不然,头都会大

网友M:
这个是接近开关质量不行 通电久了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我遇多了

网友N:
开关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O:
换好点的接近开关吧,别在这上面纠结太多时间。
Q183996768

网友P:
杂牌接近开关害死人

网友Q:
用萬用表測一下接近開關的輸出,就可以解決。

网友R:
是因为你的PLC的输入端的COM端口接的不对,你接的是+24V的话 就改成-24V ,,-24V 就改成+24V

网友S:
这种问题进口的产品一般不会出现,国产的品牌产品我也遇到过
zsh340

网友T:
肯定是接错钱了啦。就是再差的接近开关,出厂时(新的也有坏了,完全无输出除外)都可以用,只是不耐用而也。还有就是AUTONICS系列的光电接近,只要接错线就坏了。

网友U:
你用的是几线的接近开关啊?

网友V:
国产的质量确实差点。

网友W:
会不会弱电线号受强电影响,或者电磁干扰等

网友X:
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国产的身上
我就有过亲身经历,国产的使用一段时间,检测回来的信号就不准确了,更换新的就没有问题

QQ:1121930977

网友Y:
你是不是PNP和NPN接反了?

网友Z:
先检查一下plc的输入点有没有坏,或接线是否正确,可以把好的接近开关接入测试

网友AA:
公司家大业大,拿个铁锤敲两下就哦了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

网友AB:
我一直都不敢用国产的接近开关,就怕这种问题
keven1

网友AC:
以前在三菱Q系列文档中有说如何解!

网友AD:
接近开关有个漏电流,大于PLC输入电流就会导致PLC输入灯亮。

网友AE:
13楼说的对

网友AF:
NPN  PNP  的混用了吧

网友AG:
怀疑是漏电流过大,你用蜂鸣器没问题就是佐证
那么小电流无法驱动蜂鸣器但可以驱动光耦

网友AH:
我遇到磁性开关的情况是开关指示灯亮但没有信号给PLC,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按道理只要形成回路磁性开关指示灯才会亮的,怎么会没有信号到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