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6):
按钮按一下程序执行一条再按一下执行下一条

网友A:
跟plc没有关系  跟你的程序思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程序自身有此功能

如何用到触摸屏上呢 不知道是那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程序被梯图调用时,控制寄存器第3位on的状态,第4位每on一次,运动程序执行一行。
将控制寄存器定义为M寄存器,即可和触摸屏进行数据交换。

非常感谢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