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PLC换算指令SCL(194)在三菱对应功能指令?

楼主(2016-12-26):
请教!欧姆龙PLC换算指令SCL(194)在三菱对应功能指令?
模拟输入对应16进制线性数据换算指令。

网友A:
FX3U或以上机型的SCL指令。
FX2N或以下机种没有对应指令。
Good Luck~
真诚感谢!
如Q系列的对应哪个指令?
嗯,一样的指令,只是在说明书里面没有找到这个指令说明!是否有相关指令说明书?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