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西门子触摸屏白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26):
西门子触摸屏白屏问题哪位大神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什么型号?可以先查一下说明书~

网友B:
SIMART700系列,针对天朝的精简阉割版,看看能否通讯刷固件吧。如果不行,则考虑返厂吧,

网友C:
是通过prosave进行固件升级吗?
引用 网友B:
SIMART700系列,针对天朝的精简阉割版,看看能否通讯刷固件吧。如果不行,则考虑返厂吧,

网友D:
返厂维修的几率大一些

QQ:1121930977
西门子触摸屏白屏问题请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