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触摸屏与omron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6-12-26):
小弟公司设备需要在三菱触摸屏里面增加一个按钮
但是触摸屏程序读出来后,原来触摸屏里面与PLC连接的按钮中寄存器前面显示两个小数点不知道是否是正常的?如果是错误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万分感谢
如图
QQ 20471661

网友A:
点击软原件右边的三个点的地方,应该会弹出详细地址

三菱触摸屏与omronPLC连接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