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6):
用编码器计长,做多段位置配合气缸动作。出现长短不一的现象,有没有好点的解决办法,
大致说下我现在的思路,一共有4段距离,第一段走到设定点到了清编码器的值,气缸动作同时走设定的第二段位置到了清编码器的值气缸复位,走第三段设定点到了清编码器的值,气缸动作同时走第四段位置到了清编码器,这样下来连续走会出现不准的现象,有哪位高手愿意指点一下小弟我,不胜感 激

网友A:
你这个方案是对的,如果不准考虑是否有打滑现象》

网友B:
是氣缸嗎,普通氣缸是不準的。電缸和絲缸比較準。

楼主:
是气缸,气缸动作时我加了延时
引用 网友B:
是氣缸嗎,普通氣缸是不準的。電缸和絲缸比較準。

网友C:
您采用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增量型还是绝对值的,如果每次位置都不准的话,还是编码器问题引起的,增量型会有累计误差,绝对值的要看您具体信号输出及现场情况了
旋转编码器

楼主:
增量的
引用 网友C:
您采用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增量型还是绝对值的,如果每次位置都不准的话,还是编码器问题引起的,增量型会有累计误差,绝对值的要看您具体信号输出及现场情况了

网友C:
增量型的本身会有累计误差的情况,先检查下机械连接上有没有松动现象;现场有没有干扰,做好屏蔽;另外就是产品质量了,增量的较为简单,国内做的质量参差不齐,做的不好很容易丢脉冲、容易坏
旋转编码器

网友D:
气缸动作同时走位置...

楼主走位置是用伺服电机吗?

网友E:
思路问题!!编码器值不可清零!只在原点位置可清零,同时也作位置校正。中停位置釆用高速比较指令执行。本人在实际中使用过,但气阀必须要可靠,气压需稳定,定位精度关乎速度。

网友F:
引用楼主shuai3982于2016-12-26 23:13发表的 用编码器计长,做多段位置出现不准的现象,有没有好点的解决办法 :
用编码器计长,做多段位置配合气缸动作。出现长短不一的现象,有没有好点的解决办法,
大致说下我现在的思路,一共有4段距离,第一段走到设定点到了清编码器的值,气缸动作同时走设定的第二段位置到了清编码器的值气缸复位,走第三段设定点到了清编码器的值,气缸动作同时走第四段位置到了清编码器,这样下来连续走会出现不准的现象,有哪位高手愿意指点一下小弟我,不胜感 激

不用編碼器,直接用柱子擋住。
  • 下载积分:+2(zhou196311) 好贴好贴!

网友G:
    到设定点位置的时候速度是固定的吗?会不会是你判断到设定点时造成的误差。
    Q183996768

网友H:
    我觉得不应该多次清零,气缸控制和电磁阀,气压,流量都有很大关系。

网友I:
用气缸控制,肯定是有误差的了,
想定位精度提高,便宜的方法,步进电机+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