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假设s7 200系统时钟不准了,怎样通过触摸屏校正plc的时钟?谢谢指点!

网友A:
前提条件你是选的那款触摸屏,如果是Smart系列是没有电池的,他需要读取PLC的时钟,你可以吧PLC的调整好后,触摸屏读PLC的

楼主:
我用的proface4401w.现在触摸屏显示的就是plc的实事时钟,在触摸屏上做几个数字输入框,当输入数字后,按确认按钮,实事时钟就变成你想要的数字显示,怎样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