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例如:三菱PLC储存器D10=1234,能否把1放在D100,2放在D101,3放在D102,4放在D103里面,各位大侠请帮忙!

网友A:
當然可以,

网友B:
D10/1000 => 商=>D100........餘數1
餘數1/100 => 商=>D101.......餘數2
餘數2/10  => 商=>D102.......餘數3=>D103

网友C:
十六进制数
LD M8000   MOV D10 K4M0
LD M8000   MOV K1M0 D100
                     MOV K1M4 D101
                     MOV K1M8  D102
                     MOV K1M12  D103

网友D:
如果说是4位数的话,
LD M8000 BCD D10 D11
LD M8000 MOV D11 K4M0
LD M8000 MOV K1M12 D100
                  MOV K1M8   D101
                  MOV K1M4   D102
                  MOV K1M0   D103

RT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六进制数
LD M8000   MOV D10 K4M0
LD M8000   MOV K1M0 D100
                     MOV K1M4 D101
                     MOV K1M8  D102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感觉二楼靠谱 ,楼下混水的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已经解决

网友F:
2楼思路对的,寄存器分配错了。
3楼思路是错的。
4楼是对的。

你是怎么解决的?好多人在帖子上发问,解决完都不分享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觉二楼靠谱 ,楼下混水的

老师分享一下的方法吧?指教指教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4楼的至少要做哈BCD码转换才能用把   follow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