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入图,在主程序中强制M2,强制1次就加10,会累积,但是做成子程序调用为什么只有第一次强制M1加了,但后面再强制就不加了呢?

网友A:
M1加上升沿 ADDP改成A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加上升沿 ADDP改成ADD

你说的办法可行,但是能解释下我的这个问题吗

网友B:
要仔細看看手冊,確實了解微分和掃描周期的意義,也就理解了。

网友C:
ADDP 只是M8000运行才发送一次,ADD就一直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DP 只是M8000运行才发送一次,ADD就一直运行

那为什么第一次能运行

网友D:
你D0的值原来是多少?你确定第一次执行了?

网友B:
同學們,M8000是什麼呢?接通以後就沒有上升沿了,加了一次還能加嗎?

网友E:
ADDP 只是M8000运行才发送一次,ADD就一直运行,因为M8000是上电一直接通,只有一个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