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TAILING”是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2016-12-27):
用什么软件编程,编程线怎样制作?

网友A:
台菱,就是国产仿三菱
用三菱PLC软件即可
淘宝三菱PLC编程线即可

楼主:
刚试了一下,果然可以!谢谢!

网友B:
大山寨,呵呵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C:
这才叫真正的仿真

网友D(2017-11-24):
请问编程口是usb口吗?

网友E:
台菱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