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指令DMOVP D3000 U8\G1518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27):
Q系列指令DMOVP D3000 U8\G1518什么意思?求助详细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D3000 的数据传送给第8个基板的模块1518号寄存器里面(QD75的JOG速度指令)

楼主:
我的只有三个模块,第一个是QX42,第二个是QY42P,第三个是QD75M4(此模块的端子排都没有接线),CPU是Q02HCPU,另外我看程序也没有脉冲输出呀?这个指令可以直接控制伺服吗?谢谢

网友B:
QD75M4这个是SSCNET总线模块.
J2S的B系列伺服4轴定位模块.
小侯

网友C:
DMOVP D3000 U8\G1518
u8是指的是模組起始IO
QX42 佔 64點 自動排列為00~3F
QY42P佔64點 自動排列為40~7F
QD75M4的起始位置就是80佔32點 也就是80~9F都是他使用
U8指的是起始位置80的原件
這行指令可以寫作
DTOP H8 K1518 D3000 K1
1樓的應該是以FX的指令來看
以FX來看這個指令的話 U8就是第8個單元號...這是錯的
FX只能接8塊特模也就是0~7,沒有U8
下载积分:+1(kj2410424723)

网友D:
4楼正解。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帮忙,QD75M的接线端在下面,当时没看到,只看到正面的两个32端子没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