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D700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6-12-28):
在下正在做三菱PLC与D700变频器通讯的编程,目的是实现电机正传。下面是我设置的参数和程序,请问哪位大神,我哪一步做错了,电机就是不动,求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PLC是FX3系列的话可以用专用的指令好做很多,我这有样板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中,我是先用 PC Modbus 與三菱變頻器測試,也是不會溝通。

网友C(2017-06-06):
引用 网友A:
如果PLC是FX3系列的话可以用专用的指令好做很多,我这有样板
求样板 感谢

网友D:
邮箱多少,我发给你

网友E:
这个就是fx3u 485与d700变频器的程序,下载直接可以使用的

网友F:
D17应该是H32吧

网友G:
通讯一台变频器的话站点是设0还是1.请教~~~~~~~~~~~~~~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