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CSELCAD画图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6-12-28):
有没有用PCSELCAD软件的兄弟?请教个问题,看这个SJ1都标到K1上面去了,他自己生成的,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文本可以移动的

网友B:
双击选中“SJI”字符,拖动即可。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C:
生成块的时候 把SJ1删了

网友B:
双击延时继电器,弹出元件数据窗口,名称栏重新敲入“SJ1”,确定。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D:
去掉这些字的方法一
去掉这些字的方法二
如果想保留这些字体,可在方法一的“名称”框内修改即可。要想移动位置,在方法二中,拉黑后可随意移动。

网友E:
用惯了AUTOCAD,其它的画电路的还得学习学习

网友F:
习惯了CAD没有用过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