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自动

楼主(2016-12-28):
学校实验室三菱PLC8针插孔经常坏,换成什么样的插座不容被学生搞坏,谢谢指教。

网友A:
如果是FX3U的PLC可以加一个USB通讯扩展板 FX3U-USB-BD,用带mini口的USB数据线就可以上传和下载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X3U的PLC可以加一个USB通讯扩展板 FX3U-USB-BD,用带mini口的USB数据线就可以上传和下载程序了

我现在直接用这个方法
浙北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