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8):
我公司里一个伺服电机因撞击编码器外壳不能使用。我换了一个相同型号的编码器后,用手动试机结果电机开飞车,即使速率调到最小也没用。请问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不是简单换编码器的问题,我问三菱公司好几次。他们说必须换电机。

网友B:
如果有能力,就调整编码器和电机的相位,否则就花钱吧。
伺服电机,不是单纯换个编码器就可以的。

网友C:
请确认电子齿轮比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想省钱的话,送专业修伺服单位维修。否则换新的伺服电机.......
朝花夕拾

网友E:
编码器与伺服电机是需要校队零位置的。没专业技能就需要外修或更换整个伺服电机(如楼上所说)

网友F:
还是换台新的省时又省心。

楼主:
谢谢大家,长知识了

网友G:
也有可以更换的那种伺服电机,。。之前加工中心的旋转轴是三菱的,更换后只需矫正绝对位置即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检查编码器的接线是否良好 应该是信号异常  至于零位可以看原来轴上的定位丝的痕迹对准就好了!

网友I:
更换的编码器必须校零,否则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J:
更换编码器后调零不难。百度搜一下很多介绍。

网友K:
编码器与伺服电机是需要校队零位置的

网友L:
编码器校队零位,相应品牌都有相应软件的!拿去修理店校队下就可以了!
-------------------------------------------------------------------------------------------------------------------------------------------------
建胜工控 专注自动化设备应用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M:
这种换编码器难度太大,如果时间不急,返回原厂修好了拿回来,给个维修费用,时间急就买个新的,就得也可以继续维修,下一个项目上用又何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