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2根轴做攻牙的程序案例

楼主(2016-12-28):
有没有哪位师傅做过类似的案例?

网友A:
做当然做过,只是公司的成熟机型,是不可以乱给的。

网友B:
这种好做啊,直线进给量和旋转一圈的对应关系。(两轴插补)
实在你想不明白,可以找机械工程师帮你搞定啊!直线供给轴的让它变成活动的即可(精度中低要求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