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8):
求教欧姆龙 MOV &32768 @D100 这条指令的含义?

网友A:
將常數32768 搬到間接指定DM100
DM100 値為32768 就是DM32768的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將常數32768 搬到間接指定DM100
DM100 値為32768 就是DM32768的値

间接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常數32768 搬到間接指定DM100
DM100 値為32768 就是DM32768的値

大神,你说的对!我也知道是间接寻址的,但DM区数据范围是0-32767的,如果是32768那实际的地址是多少?
我监控了下程序,直接推到E00000里面了。

网友C:
你看一下DM101里面

QQ980347789

网友A:
當你指定間接指定時,輸入常數最大也只能到32767
到32768為什麼會跑到EM我也不知道
遊戲規則也許就是這樣
不用鑽牛角尖吧
也許樓主有過人想法

网友D:
是@mov &32768 D100 還是你的標題所說的呢?

网友E:
三楼正解,地址一次顺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mov &32768 D100 還是你的標題所說的呢?

是标题所说的,这是日本人写的程序,为什么当D100等于32768间接寻址后,直接就变成E0了?这个手册上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DM101里面

这个跟D101没关系的

网友F:
同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