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负压系统

楼主(2016-12-29):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我现在采用工厂提供的负压实现产品的吸取,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的负压进气为一条主气路然后分成了很多支路通过电磁阀控制不同平台吸真空当我有两个平台需要建立真空时,有一个平台真空未建立时就会影响到另一个平台的真空建立,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在没有建立真空的设备电磁阀边再加一个小流量的电磁阀,并有一个可调节的阀门,当有这个未建立了真空的设备投入时,开启小电磁阀支路,空气不会一下跑出来影响其它设备。

网友B:
用3位5通的电磁阀看看

网友C:
加单向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