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9):
如题,一台信捷触摸屏如何控制二台FX3U的PLC?
是不是在PLC左侧加一个RS232-BD的通讯板?

网友A:
屏后面要有二个通讯口就行。

通常的屏一般后面有一个422/485口可连接PLC编程口。

然后一般还有一个232口,用一根国产线,叫SC-11的也能连接到PLC编程口。注意的是这个线的中间的电阻不要低于2K,否则有可能损坏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后面要有二个通讯口就行。

通常的屏一般后面有一个422/485口可连接PLC编程口。

然后一般还有一个232口,用一根国产线,叫SC-11的也能连接到PLC编程口。注意的是这个线的中间的电阻不要低于2K,否则有可能损坏PLC。

同解

网友C:
屏后是两通信口 一口对一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