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0):
请教各位专家,图中画面一般怎么做,要哪些东西,最好简洁一点。是不是需要电压,电流变送器,N个A/D模块,功率调节用d/a模块一个,还有功率怎么显示?请教了谢谢!

tangguohua

网友A:
画面到好像是钢厂的(在苏钢见过此图控画面),请问用的是什么SCADA或WINCC 图控软件,画面除了指示灯、按钮、浮点变量和字串符,PLC有程序吗?自己编一个不难

楼主:
三菱PLC加维纶触摸屏,还没做,不知道还要哪些东西

网友B:
需要一些AD模块和DA模块,这个感觉是控温,使用模拟量还挺多,系统不是那么简单,建议采用FX3U-4LC这类控温模块,带测电流,带测温线断线报警.

楼主:
请问要屏显示一个700V左右电压同时要输出0~10V电压,手头有fx1s,fx1n,fx1n一1da 一bd,请问还要什么?FX1n_1da_bd 接F X l S,那显示700的电压是否要一个A D模块,如是接哪儿,plc 已接了F X 1N一1D A一B D

网友C:
问题是你要采集那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