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FX1N后是否可以转化为脉冲量输出

楼主(2016-12-30):
请教大神,模拟量输入fx1n后是否可以或如何转化脉冲量输出?

网友A:
和模拟量一样用公式换算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手头没有1N的手册。3U有个脉冲输出指令记得1N好像也有
PLSY S1 S2 D
S1脉冲单峰频率。S2脉冲数量。D输出端口
以下只是读手册说明推测的算法
S1跟着接收设备的协议频率。没有协议的比器件最大频率小一点。晶体管3U最大10M赫兹,1N最大多少不清楚
用乘除法按比例换算模拟量测量值后给S2
D只有Y0和Y1两个高速口可以选
另外还有M8029完成标志和另外几个M的停止标志用来控制时序同步
或者你要的是PWM调宽脉冲?印象里以前选型时候1N没这指令

楼主:
我是新手,如何换算?给个指令格式或梯形图,谢谢

楼主:
回复1楼2楼:FXN1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DRVA S1 S2 Y000 Y004
目标位置 脉冲频率 起始地址 方向
1. 当S1为D10(MOV K10000 D10),S2为K100时,Y000有10000个脉冲输出。
2.我的FX1N (国产)的模拟量读寄存器D8030的读数是4095。
3.而当S1为D8030时(4095),Y000没有脉冲输出,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