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变频器可以频繁启动电机?

楼主(2016-12-30):
做行轨吊车自动行轨用,驱动双电机,电机为0.4KW锥形转子电机,用户嫌运行速度慢,想用变频器提高运行速度

网友A:
这种电机恐怕需要专用的变频器吧

网友B:
变频器可以提高运行速度?头一回听说。
只用过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电机的最高转速也是固定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可以提高运行速度?头一回听说。
只用过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电机的最高转速也是固定了的。。。
变频器一般可以有0——100HZ的频率输出,是可以提高电机转速的。一般情况下,电机在60HZ下运行是安全的
应用实例:
某厂链斗输送机属于恒转矩负载,因产量提高,需将其电机转速提高20%。该电机型号为Y180L-6,额定功率15kW,额定电压为工业电压380V,额定电流为31.5A,额定的转速为960r/min,效率达到89.5%,功率因数0.81,运行电流18~20A,正常时最大运行功率7.5kW,负荷率为50%。安装变频器后,实际工作频率变为60Hz,提高转速20%,

网友C:
我公司早就更换变频器控制大车的双电机。不是为了提速,而是让大车慢慢加速,减少大车驱动齿轮损坏。

网友D:
使用变频器,启动停止比平滑,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起重行业有专用变频器.

网友E:
变频器起到保护电路,启动停止平滑受控!提高运行稳定性

网友F:
有行车的专用变频器